GA主板不显示

楼主(2010-09-28):
一GA-8IG1000MK主板,跑2524,集显独显都不显示,刷过BIOS,桥供电电压正常,南桥热,换稳压器1084故障依旧,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查下BIOS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条件正常在刷个BIOS。换IO。拆声卡IC/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,技嘉的板BIOS就容易坏,或者换个版本试试

网友:
技嘉的扳子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      还有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最恶心了  问题好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集显档25刷BIOS  拆网卡 干南桥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,你测一下它的对地电阻,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原来是北桥空焊了,加焊了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