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贴牌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0-09-28):
请教,有一台19寸贴牌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开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花屏,关了一段时间再开又正常。请教高手是那里问题

网友:
屏电路板的问题。你把平电路板上的主控芯片加焊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热稳定不良,重插屏线加焊主控芯片。不行那就是屏软排线空焊了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判断

网友:
拆机用干扰法找找出问题的地方,这种屏要靠运气啦,怕修好了也用不久的。

网友:
请问这种问题你们维修是怎样收费的

网友:
拆机用干扰法找找出问题的地方。。什么是干扰法??

网友:
排除屏线氧化,用通用板点一下确定屏问题。如果屏问题加焊一下屏IC。再不行换个。最后判断屏坏

网友:
屏坏,修的价值不高

网友:
屏坏了 没有价值了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发现右边小图片也有问题,这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了吧,呵呵,驱动板的主控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呀,屏的线路板上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有点怀疑楼主的显卡有问题哦。

网友:
怀疑是屏线坏了,这个焊工好点可以修,根据基地里的做法,我修好过一个19标
只是最近碰到个LED的也这样,找不到坏掉的位置,哎~~~

网友:
这样的花屏,应当是屏坏了,,,

网友:
通用板一块多少钱呢,

网友:
从故障现象来看,个人感觉屏故障几率占80%,修复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:
有这个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Q62F_]4OBP@(%UN0_M1~58S.jpg 主控芯片换吗,小弟加焊了一下把这个芯片的引脚搞断了几根,现在什么都无显示了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QVJIZ6DSFAY9Y0PP@Q_2}8R.gif

网友:
芯片可以去淘宝买一个三十元左右吧。不过我觉得 还是不要买了。一般不会是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及屏线接口,屏主控芯片虚焊了

网友:
汗!! 众说风云,自己试吧  你可一分开测么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 纠结

网友:
主控芯片坏了的可能非常大

网友:
这种故障我碰到过,是屏软排线问题,请参考我的帖子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8696-from-home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