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时钟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  今天修了块板子  全板无时钟   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桥里面的  请各位大侠指点如何修之

网友:
那加焊下桥试试吧

网友:
NV桥,先加焊一下试试吧。

网友:
是2合1的集成桥还是南北桥

网友:
加了N次了  都加变色了 。。  也没好 估计是挂了  这个先不修了    最近修的板子大多都是CPU无时钟 其余正常  郁闷死了  大家有没有什么修时钟的小诀窍  特别是CPU无主时钟的小诀窍  教教小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全板无时钟,先查供电,供电正常了才会有时钟,查时钟工作条件,晶振,供电,开启信号。有时候出会出现时钟芯片部分损坏,导致部分电路无时钟输出或是输出不正常。

网友:
先查下各个核心的电压是否正常。还有桥的几组供电是否满足。这些都正常后适当的压下桥测下有没时钟出来,最后在加焊北桥。不行在重做北桥。

网友:
全板无时钟的话,重点检查供电

网友:
单桥的测一上时钟输了 的那几个电阻如果没有电压呀有一个电压基本上是桥坏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AMD的板上U后才会有时钟的。上了还没有的话加焊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