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给桥加焊

楼主(2010-09-28):
怎么给桥加焊都用什么工具具体点

网友:
先把焊膏涂在桥一侧,用风枪吹化,让它慢慢流进桥下,再在对面按同样方法操作一遍。把板放在BGA机器上,固定好,设置好曲线,点开始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是菜鸟,斗胆问一句,要是没有BGA机器能不能直接用风枪加焊

网友:
可以的,成功率不会很高呀

网友:
看是什么桥.NF4的桥用风筒就OK啦成功率还是很高的

网友:
风枪加焊成功率低对于新手风险很大,老手经验多了用风枪一般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恩 联想C51的主板一般都是桥虚焊,风枪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用风枪我也看过一个高手挺牛的``成功率都挺可以的``

网友:
有银子准备大干一番的还是买个台吧,够档次。
小整整还是风枪吧,焊多了也很好使,玩的是手感。

网友:
是不是在桥上面涂焊膏,先从正面吹,再从下面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