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怪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联想主板KM400—M2有个怪问题,就是重启后无显示,

这主板是集成显卡,先关机再开机正常,我测试了3D游戏正常。

但是 重启或按复位后无显示,电源都在工作,查了各电压正常。
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VT8237南桥发热量较大,如果全板电压正常,你可以加焊一下南桥,看是否有效果。

网友:
手摸了下南桥,果然是烫手。
如果加焊后无效果是否为南桥有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只能说是有这个可能性,具体需要测一下,如果全板供电啥的都正常,没别的思路了,可以考虑一下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