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ATX电源能改防雷击的吗?

楼主(2010-09-28):
普通ATX电源能改防雷击的吗?都需要动什么加什么设备

网友:
在交流电220V输入到整流滤波间加压敏电阻。

网友:
那有用,你通电开机时雷来了,你压敏电阻根本就没起作用

网友:
我觉得压敏还是有用的.
在实践中,有相当一部分雷雨天气损坏的电源(包括液晶电源板等),就是正在通电使用中的设备,也只坏了压敏和保险而已.

使用空气开关也是另一个选择.

比较专业的做法,是由相关电路判定当电压高于一定值时,使电源停止工作并将电流引入支路消耗掉.不过这样做的成本----呵,还不如等雷击坏电源了拿去修.

网友:
好的电源是有防止雷击设计的,,,

网友:
220V的保险丝后加个防雷管,应该有效果的,雷击毕竟能量不是都从你这里释放,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

网友:
不是太烂的电源一般都有压敏和对地电容,防浪涌还行。如果加防雷管,那么要保证接地电阻才能有效,反正我家的地线,测出来接地电阻不算合格

网友:
压敏电阻要加多大的呢

网友:
可在交流输入零火线之间加471直径为10mm一下即可(要在保险后面),在直流部分两个电极滤波电容上各并联一支271即可。这样可以双保险。

网友:
把家里的排插的地线接到地里,这样可以保护很多电器,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。一般的好多家庭用电都是没有接地线

网友:
在自家的电源配电盒那块,装个小型的400V避雷器就行了么!

网友:
防雷很重要

网友:
加一个避雷子,一组35元就可以了,不过要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