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35的开机掉电?

楼主(2010-09-28):
一个宏基的机子。是AMD的,开机亮了就掉电。用电池不掉,电池也能充电。不是 软件问题。是不是什么芯片虚汗了。请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。小弟感激不禁

网友:
这个CPU换下试试。或者CPU 供电IC加焊下。

楼主:
CPU换过了CPU供电芯片也焊了

楼主:
跟北桥可有关系啊?

网友:
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会不会掉电呀

网友:
CPU的滤波电容看了没有?

网友:
供电是主要目标!!

楼主:
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不掉电

网友:
电池不掉电说明电池供电电路到后面都正常。查下适配器和电池的隔离电路的适配器供电电路。是否供电部不足。主要看下19V转换的那几个场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