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内存供电

楼主(2010-09-28):
  一块865的主板,内存不过,内存供电1.9V,该怎么修呢?

网友:
你的内存供电管是否正常,你得大体说一下你测到的数据,我们好根据数据帮你分析。

网友:
好多故障都导致跑码不过内存吧

网友:
1代的内存是2.5V你看是不是MOS管是不是.短路

网友:
如果是1代内存
正常值应该是2.5V
一般容易出故障的地方是内存供电管和控制IC
可以先尝试更换一下

网友:
找出与内存相连的元器件,,来测量元器件的 供电控制电压,看看是调压的还是开关的。。调压的一般场管坏,,,开关的一般电源芯片,或者稳压器坏。,,,,,,,

网友:
跑线路,看看这个1。9V是接到什么上面的

网友:
DDRI代的电压是2.5V    丄拉是1.25V    你看是不是mos管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查内存工作条件
内存的供电  时钟  打排阻的值
第一代内存查:
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.25V【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】 第七脚主供电2.5V  91 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184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

第二代内存查:
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.9V【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】 主供电1.8V【内存槽旁边电感】  119 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  238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