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20不跑码

楼主(2010-09-28):
修了一台T20本,不亮,检测卡跑00,供电待机都正常,北桥热,BGA了N次,也换CPU了,故障依旧,然后发现显卡也微热,取下.重新触发,还是00.听说这是通病,请各位师傅指点,谢谢

网友:
各位老大,回帖啊!

网友:
T20,T23之类的机,电源管理IC最容易虚焊,还有容易坏。

网友:
算通病的一种。

网友:
建议你把你认为正常的供电 具体数据贴上 好方便大家分析,或许只有你觉得是正常呢,大家都没见到具体数据

网友:
主供电,辅助供电,cpu供电都正常,检测卡只有帧信号灯常亮或有时不亮。,龚绍,说的我会试一下的,谢谢回帖关注

网友:
换了,主板上的所有供电管理芯片都弄了,包括南桥和显卡,还是不行,是不是这个板子北桥较易坏呀,。郁闷,都两个了!

网友(2010-10-30):
换了以后什么现象?
上次我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行,师傅一看就吊我了,原来我把3421方向搞错了,换过来就好了!

网友:
LZ有没有测过CPU的复位和PG呢?都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