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声卡,音箱声音正常,麦克不能用

楼主(2010-09-28):
第一块主板,自己常用电脑上的。精英945PL-A(V3.0)音箱使用正常,麦克不起作用,QQ提示检测不到麦克风。驱动换过,也换了官网的,均不行。
第二块,雷驰的,也是正常使用,故障跟上个一样,也是音箱正常,麦克不起作用。
第三块,富士康915的,麦克能用,但音箱没声。
因为这三块主板,之前没用过麦克,所以一直没发现,这几天才注意到这个问题。请高手们发表下看法,这三块主板,没修过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来说一下啊。我都快郁闷死了。

网友:
看一下IC的MIC1 MIC2脚位

网友:
检查主板跳线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系统  有的系统那个音频要设置过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正好相反,音箱没声音,麦克可以检测到发声,驱动都安装正常,屏蔽掉集成的插独立声卡故障依旧,困扰好久了

网友:
这应该是电脑技术员的事情,不关修板的事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