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笔记本开机过了LOGO后提示please insert a valid SmartCard,然后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0-09-28):
acer 笔记本开机过了LOGO后提示please insert a valid SmartCard,然后进不了系统,不是死机,可以重启的,不过还是这样,清零也不行,请问各位,这有什么解决方法?

网友:
识别不到SmartCard吧?

网友:
把读卡器心片拆了,好像是它的问题,一般人都不用的,里面都是灰,洗板水清理一下看下·!

网友:
学习了!!建议按楼上的大师的说法做做!

网友:
先谢了各位楼上,搞搞正

网友:
是acer的老机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