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18 加电不亮

楼主(2010-09-28):
三星R18 加电不亮 电流到0.68 不动 加不加内存都一样 北桥是ATI RS600ME的 换个新的故障依旧 CPU 电压有0.95 V 其他电压都正常
cpu

网友:
看下内存电压和到北桥的数据线

网友:
CPU复位信号有没有

网友:
显卡吧?不懂!

网友:
显卡 吧 修过几个显卡的

网友:
R18的北桥不太好做吧,芯片大, 板子薄,容易变形,最好打一下CPU座阻值看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