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NFORCE4M-A不跑码

楼主(2010-09-28):
ECS NFORCE4M-A主板诊断卡NO,不跑码,CPU电压1.11V,诊断卡IRDY,FRAME,RESET灯开机不闪,LCK灯常亮,CPU热小,不上扇热CPU不会烫手,感觉是时钟电路不工作,但不知哪块是时钟芯片,板上面只有一个桥,其它的的IO,网卡,声卡我都认识,就找不到时钟的,小的见识少,请各位高手教一下,一点思路都找不到了,在这先谢了!

网友:
桥已经补过了,没用。

网友:
那你就加焊桥啊   ,  这是通病啊

网友:
单桥的时钟在桥里面,刷过BIOS看

网友:
在哪可以找到便家的刷BIOS的工具啊,小的刚学,没本钱啊!

网友:
最好先看下桥,加焊一下,然后在看看 I/O。最后刷下BIOS试试。

网友(2011-10-13):
小弟今天也遇到这样的版  但是我这个没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