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故障。

楼主(2010-09-28):
大家好,我是个小小白,没什么电子基础,来请教大家一个问题。
有一块显卡,开机能显示,但会花屏,滚动条过后,就没显示了(无信号输入)。
这是什么问题呢?该检查什么地方?请大家说清楚一点,我比较菜。
显卡故障

网友:
是不是GPU虚了啊

网友:
woxinwodao
的帖子
要植球?

网友:
孔雀丶东南飞
的帖子
怎么焊啊,焊背面?
还有,这个问题是不是GPU虚焊啊?

网友:
我没bga啊,只有发货到省城了。

网友A:
直接去修理吧

网友:
什么显卡的,如果档次太低就扔了吧,还发到省城,估计运费都不少吧

网友:
运费拉回14元,msi7300gt,值得修吗?

网友:
二手的才多少钱啊!不用修了,我发一块给你好了!

网友:
如果想学修理就自已修,

网友(2010-11-02):
gpu虚焊 ,做gpu

网友B:
2手不超过一百元 不值得修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