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80G主板时好时坏

楼主(2010-09-28):
接了一块七彩虹780G主板,开机有时一切正常边系统都能进。。用不了多久就掉电。。有时在跑代码时就掉了,已排除发热引起的。。我的判断是有可能是某个IC不良引起。。但是这种情况不好找是那个有问题。。请大哥们给点思路或经验

网友:
这样的 主板最让人头疼了,也没什么好的思路,只能刷BIOS,或大体的换几个零件测试,比如IO。
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板都有什么完整点思路,因为有时它又是正常的

网友:
维修时经常碰到这样的板。。。我好多都没修好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桥空焊的好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桥空焊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把桥拆下来,重新置球,再焊上去,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南桥还是北桥??

网友:
难道是北桥? 见师傅修过一个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