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15plneo-v不知道是什么故障高手进来指点下

楼主(2010-09-28):
今天刚刚修主板!
V星915plneo-v不知道是什么故障
  开机不跑码,供电都正常  ,无法复位!要跑电路但是我是菜鸟不知道怎么跑啊!师傅们都很忙,没时间教!特跑来基地请教!

网友:
供电正常无复位
先查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RMPWRGD,和 ATXPG信号是否到达南桥或者通过门电路顺利发出
PG信号正常了再查时钟

LZ最好把MS-XXXX的型号写上来
方便找图纸

网友:
有条件先换了那个ms-x的那个芯片吧。我也有一块是没复位的,但没ms-7芯片换,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供电正常没复位,就查时钟,时钟正常了再查ATXPG与VRMPG有没有到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