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-WL19BH 雷打坏修复[通过]

楼主(2010-09-28):
同学拿来一联想LXM-WL19BH说是雷打坏了....
接电源 按开关......指示灯无反应....
拆机....取下电源板....测保险....OK的....接电...测300V电容电压...300V OK
断电....对雷打坏的...一般我都爱测二极管 那些...测到图中1那个2极管时两边直通...
端开右边一脚还是短起的....认为LD7575坏了....找一个来换上....测变压器输出...一组有21V
另一组OV  说明前级OK了。。输出5V有问题....在测。。二极管  发现3那得二级管短起的...断开一端
不短了...找个5.6V的稳压二级管换上....、5V出来了   21V也变成15V左右....
接驱动板...电源...按开关...有反应了....装屏测试  OK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没看明白啊。楼主可以解答一下不?  你测一组有输出,一组无,从你后面来看,是说有的那组是15V,但这个板我记得稳压和反馈都是在5V电路啊?
也就是说5V没有工作的时候,15V那路标称14V的应当根本没有输出的

网友(点评):
实际上15V和5V在换了LD7575后都出来了。。。只是5V有短路(那个标”3“的稳压二极管)被拉成0V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这个板我也跑过线路,经3楼的一说,突然想到,也有些古怪。嘿嘿

网友:
实际上15V和5V在换了LD7575后都出来了。。。只是5V有短路(那个标”3“的稳压二极管)被拉成0V 网络飞花 的帖子

网友:
实际上15V和5V在换了LD7575后都出来了。。。只是5V有短路(那个标”3“的稳压二极管)被拉成0V 网络飞花 的帖子

实际上15V和5V在换了LD7575后都出来了。。。只是5V有短路(那个标”3“的稳压二极管)被拉成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