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主板加电掉电

楼主(2010-09-28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戴尔的电脑 故障是加电就掉电。先检查主板有无短路 经测试 无短路 于是将CPU供电P4小供电拔掉 可以加电了 应该说是CPU电路有问题  可量12V不短路 上下管也不短 电感也都好的  陷入困境 请教高手 分析下会是那里的问题啊  电源管理芯片是 ADP3188  3418组合

网友:
有的主板上电时VCORE不正常会导致保护现象。特别是原装机的板。更换一下PWM IC看一下

网友:
把几个3418一起换掉

网友:
刚把两个电感全部取掉 断开供电和CPU 去掉后 也可以加电 可以证明电感之前的电路没问题吗?

网友:
请高手帮下忙啊 只有一组PWM 把3418换掉了 还是没用

网友:
看看后面的贴片电容是否短路

网友:
DELL的板, ADP3188  3418,两个一起换,如果确定换好还不行,把电感前的全换了吧

网友:
还有高手们给个指路吗 小弟实在无法下去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一下12V与CPU供电有没有串路,如果没串路换掉电源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