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Q4笔记本白屏

楼主(2010-09-28):
客户来的时候,屏幕上有点花,后来将屏线取下换了别的屏试一下,再接到原来的屏上,就是白屏了,主板上与屏相连接的供电都有,主板上一共有两条接口中,一种四线的,有19V高压条供电,3.3V开户电压,3.3V的屏供电都有,另一个接口是色差信号与时钟信号,这一组中测到了两组2.7V的供电,其他的有1.47V供电, 有的没有供电,接上屏后量屏线上量出来的电压是2.7,拔下屏再量电压就是3.1V,不知道这里的电压有没有什么问题,手上没有电路图

网友:
最近修了2台白屏,一台无3.3V屏供电,一台3。3V被拉低成1.2V 。都是去MOS管拉一坨锡OK

网友:
板号是多少 呀,LZ有没有试过外接呀

网友:
先外接,屏的电路图不好找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