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4002 不开机的问题,求助。

楼主(2010-09-28):
联想14002 笔记本,插上独立显卡板,待机0.05 ,按开机按键不开机,把独立显卡板拿掉,待机0.01 可以开机,报一长两短错误,将显卡gpu 拿掉,把显卡插到主板上,待机仍然是0.05 ,不开机,哪儿的问题?

网友:
显卡板可能有短路

网友:
联想14002  通病是接UBS的小板 5v电容容易坏/

网友:
问题好像还是在显卡板上

网友:
好像记得修过一块这样显卡,电感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插显卡不开机, 引起这个问题的就3个。 一个是显卡,一个显卡曹,一个是北桥。需要你自己排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