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。915PD2重启故障

楼主(2010-09-28):
此板故障是:开机到自检画面时自动重启,而且一直循环。换过IO。故障不变。VCORE上下管的波形也正常。各组电压也都正常。没招了请高手指点下。
自动重启

网友:
有时候硬盘不好也会这样的 你换个盘看看

网友:
谢龙飞
的帖子
开机后不停的按DEL键看一下能不能进BIOS,如果能进BIOS且不重启的话 屏蔽掉外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