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ZG5的上网本加电不亮

楼主(2010-09-28):
我的手里宏基 ZG5的上网本加电不亮!电流跑到0.5A左右停止!就是找不到原因,请各位大虾指教!!
原因

网友:
刷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种板就是典型的BIOS问题。

网友:
上网本的bios不好找的

网友:
还是老老实实、刷写BIOS吧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BIOS资料容易丢失,刷了还不行 ,可以测试另一个故障多发地。主晶体不起震。

网友:
这款主板有点BT,主时钟没有时候,他可以读内存,只是不显示而已。

网友:
学习了!谢谢!上网本不熟!!

网友:
CPU 爱空焊,内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