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没有5V电压,

楼主(2010-09-28):
显示器电源板烧了  经过维修。现在开关管那里有125V的电压。开关管是6N60C   没有控制IC  只有高压那里有两个IC 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5V电压。光耦前面有125V   。求助5V电压如何维修。
后面两个IC一个是4828  8a9g29    另一个是ob3302cp

网友:
如果板子上有12V 可以直接用个12V 转5V 板  提供5 V   如果12V 也没有一般就电源管理芯片不好,还上同型号的即可

网友:
12V有吗?如果没有还是查电源部分,看300V正常吗

网友:
换电源IC就好了

网友:
  换蕊片可好了

网友:
如果没有芯片换,就直接改个电源板上去即可

网友:
我的是长城的,首先为无5V 12V 换IC后就有了,可是接按键板有一个小板的电源指示灯还是不亮,不知道怎么修了?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IC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