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七彩虹C.NC61-M2主板开机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七彩虹C.NC61-M2主板按开机键,指示灯亮,显示器没反应,需要再按下重起键,主机才能工作。请教下这个是那部分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没按重起键的时候供电什么都这吗?能不能跑码?跑什么码?

网友:
按开机键跑C1就不动,按重起就可以正常跑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按重启键才会跑码,一般是自动复位没有复位,查一下ATXPG有没有到桥了,如果到桥了加焊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