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术性为题,大师们,说说思路吧。

楼主(2010-09-28):
GA-8I915ME主板,诊断卡00,各项供电正常,短接复位,灯闪,有复位。BIOS刷过,IO是专用的,我这现在没有得换,基本上都检查过了,就是00,775CPU,座子正常,现在迷茫啊,高手们,支支招吧,我该从何查起啊?我新手

网友:
我是新手,想锻炼一下,帮帮忙

网友:
打总线阻值,北桥的 南桥的~·

网友:
就是吗,测下信号,判断故障点!

网友:
先谢谢各位的解答,不幸的是,这个板现在被我搞的不加电了。 我是新手,各位讲的测量方法我具体还不会啊

网友:
你真牛。看你动过的地方和焊过的地方是否有短路和掉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