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220ws8的显示器故障,请高手指点.

楼主(2010-09-28):
飞利浦220ws8的显示器,

故障现象:关掉显示器电源开关后, 停10分钟以后,再开机,会出现显示器黑屏,指示灯正常亮,非得重起系统才能点亮.
这个显示器以前雷击过,被修过,修过,屏明显没以前亮.
黑屏后,仔细看不出有暗屏.
现在请大家给指点一下,是哪里出问题了.

另,在平时不关那个显示器开关的话,用起来没有故障.非常正常,就是关显示器电源10分钟以后,就会出现黑屏故障.

网友:
修显示器时间不长,不过看你的故障的话应该是MCU吧。

网友:
MCU要刷一下?还是换一个?

网友:
换高压条,就能解决

网友:
现在看来 应该 先用一个外接灯架试试了

网友:
屏,驱动板,灯管,高压条,都有可能,不能单从现象肯定故障。
建议用排除法找原因。
有条件的话用替换法也行。

网友:
MCU的面大还有程序也很有可能

网友:
是暗屏还是黑屏?暗屏有可能灯管老化了

网友:
看不出有暗屏的话,先从电源供电查,有条件用一体板先换一下看看,

网友:
查电源板,看看电容什么的,有没有异常的,特别是持续供电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外接灯管  先确定下 驱动板能用不
   确定好了    挨个测灯管是否正常
都正常的话  修高压板部分   按照你说的现象是高压板保护了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用替换法,先一样样排除。

网友:
原因太多了,替换法最好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高压保护。

网友:
以前雷击过,应该查一下电源,测一下5V12V稳定吗

网友:
换高压板和灯管

网友:
嗯  谢谢 我先换个外接灯架 试试,这个电源板 以前有人修过

网友:
黑屏时指示灯还亮着吗?如果亮着的话,应该是高压板,用通用板直代,不要去修这个高压板,要吃苦头。

网友:
正好今天碰到了这样的例子,一台119寸宽的长城,有点怀疑山寨版的,外置电源的,用的是通用的高压条。

拿来的时候,指示灯亮 屏无反应。客户说之前开机总要开两次液晶屏才显示,第一次开显示器没有反应,关掉再开就可以。开始我怀疑是他主板的问题,听起来有点像二次开机的样子。先不管主机,先修了液晶,拆开液晶,看到高压条上芯片些部位已烧焦,换了高压条,OK。

应客户的要求,上门装系统,顺便帮他检查下主板,接上显示器后,无论怎样开机关机,都正常,没有之前所说的类似的二次开机,结论判断为显示器故障。

网友:
换灯管了  问题没解决, 现在判断是高压板

网友:
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吧

网友:
又学习了,期待楼主把解决结果说下,谢谢!!

网友:
换一体板 故障排除

网友:
更换一体板 故障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