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PCI时钟

楼主(2010-09-28):
我有一块845主板,上电后,检测卡跑到26就停了,没有PCI时钟,时钟芯片用的是
RTM660-109R.
测量时钟芯片各管脚,电压3.3正常,X1,X2有14.318mhz的信号,REF也正常,
Vtt_PWRGD有3.3V,48mhz,66mhz也正常。
此芯片有9个PCI输出,PCICLK0,PCICLK6,PCICLK7,PCICLK8有33MHZ的时钟输出,但是其他5个管脚没有输出。
可以进BIOS.
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,希望各位大侠指点!!!

网友:
跑26就停了,然后又可以进BIOS,是怎么回事?请讲明白些
没有PCI时钟你数码卡跑得动么???

网友:
一般跑到26就显示了,其它时钟正常的话看看那几个时钟脚连得电阻或排阻有没有问题,然后换个时钟芯片看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板上几个PCI槽就有几个PCI时钟, 你不可能有9个PCI槽吧?
跑26显示了到底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时钟芯片有9个PCL输出端,主板上只有5个PCI插槽。
这五个插槽与时钟芯片相连的33欧电阻没坏。
昨天仔细看了一下,加上硬盘后,可以正常进系统。
但是PCI插槽无时钟,加上PCI显卡和PCI网卡都不认。

网友:
换个时钟看看吧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