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输出电感发黑短接绿黑线风扇一转就停

楼主(2010-09-28):
修理N多电源, 今天第一次遇见一台P4  ATX-300电源, 输出电感发黑,短接绿黑线风扇一转就停,测待机5V正常 开关管 输出整流管都是好的。发现输出电感发黑  拆下了量电阻砸间也没短路,在废电源上拆了一个输出电感装上试机OK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的性能下降了,导致带不动负载。

网友:
可能是线圈的绝缘漆被击穿了,造成短路从而电源保护

网友:
不好说,有的东西只要拆开再装上去就基本OK了。
我的一台HP DV1000的本本,右手边的USB有一个信号线对地无阻值。接上USB设备提示无法识别,原以为是接口地方虚焊。拆开一切正常,无奈再装回去,竟然好了。再测竟然有阻值了。呵呵

网友:
不清楚。我这边也有很多电源都有代机5V,开关管这些都是好滴,其它没有查出原因,也还没有搞定。因为本人是新手,对电源也不懂。唉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 是电感发热大虑焊了。不然下来好的。怎么会保护嗯。

网友:
应该是过载或是散热问题导至电感烧黑了.

网友:
发黑是过载过热造成的,可能是电感质量问题,也不排除后电路短路引起。

网友:
你用什么好表能量出这电感的匝间短路?????

网友:
我也修过几个类似问题的电源,不过我修的那几个不止是烧了电感,还有输出电容鼓包的情况。应该是过载过热所致吧`

网友:
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怎么测匝间短路的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