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显卡不认AMD主板

楼主(2010-09-28):
7300显卡散热风扇坏了,换了个新的,一处电容暴了,换了新的。
上机后发现过不了显卡,换几块AMD主板都不认。但换了了intel主板一切使用正常。求思路

网友:
应该是PCIE总线信号不良导致的,这种情况先加焊核心。

网友:
显卡的PCIE总线信号不良?加焊GPU?

网友:
风扇坏GPU散热不良造成GPU空焊,打一下金手指上面的值有没变大的。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 加焊过了  不好用

网友:
GPU空焊了,最好换新的

网友:
可能 重写BIOS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