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推动变压器的供电电阻被烧

楼主(2010-09-28):
一台飞利溥107F4的纯平显示器,开机指示灯亮,无显示。
查行推动变压器的供电很低,再一看,前面的一个2W的150欧的电阻已经烧焦,阻值变大。
我换了一个同型号的电阻,不料加电后,这个电阻又烧掉了。
请问老师,这种现象是因为什么造成的?

网友:
是不是你那行推动管导通电流太大了,导致你那出现的问题啊?

网友:
行推动变压器的 四个脚已经补焊,但是这个行推动变压器的供电电阻一开机就烧掉,换了一个又烧掉,有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?

网友:
前级来的行激励波形不对吧?

网友:
是不是基极电压太高了啊,兄弟,测一下吗?

网友:
检查行推动管坏了没有

网友:
行推管处于导通状态而不是处于开关状态。查激励脉冲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行推动变压器可能短路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