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10 维修 记录 BA41-00454A

楼主(2010-09-28):
     接修一台二修的DELL D410,插电待机大约0.02,按开机键跳到0.1左右5秒又变回0.02
拆开,看到板号为BA41-00469A 应该是三星代工的。下了相应的图纸(图纸板号为BA41-00454A,应该差不多),

CPU为奔腾M 1.73G,北桥为915,南桥为82801(南桥被动过,其他未动过,庆幸),ECBGA封装的LPC47N354
清理上家留下的痕迹,包括焊膏等(各个电源管理芯片有焊接的痕迹,尤其是产生VTT6227CPU供电的6217)。
待机3V5V芯片为MAX1999,待机测量无3V5V输出,按下开关后测量有3V,5V
几秒后消失,能触发,电流上不去,电流也比较小,看来还有电压没出来,我也学大家的,跑跑工作条件和信号,测测1999的各个条件(当然,1999是已经正常工作了的)。
199918P5V_ALW已经有5V输出(这个电压是一插电就有的)

19996SHDN信号是KBC3_ALWON给的,是从EC里出来的,看来EC有给出这信号,EC应该已经工作了,199934ON3ON5也有高电平,19992PGOODSUSPWROK_P5V输出,看来待机1999方面没什么问题了  如下图
SUSPWROK_P5V输给了MAX8550ETI,这个是P1.8V_AUX产生芯片(内存电压)。还输给了南桥。在这里纠结了很久。真的不想管南桥。再查吧。
如下图,1999输出SUSPWROK_P5V
先打3V5V对地阻值,3V正常,5V阻值小很多,40多欧姆,看来后面有短路。
这个时候,干了一件蠢事,没断开电感,直接还用5V1A的恒流维修电源去烧(因为我认为,烧的时候,电压要调低,最好是3V以下,不过看烧什么了。),幸好没出事。电流8百多毫安(0.8)。后来断开电感后,发现短路是在后级,加电烧,电流不大,才3百多毫安,摸各个芯片,就6227有点温度。
不会就这么简单吧?拆了,O,YES!不短了。
量6227的28脚对1脚40欧姆
换个6227,焊回电感,加电,电流到达0.6,电流上去了。加内存,插屏,成功点亮,电流0.8
图片手机照应急电流表,嘻嘻

(硬盘转接口被修没了,定配件中),这12寸的小机子,电流还真小。
很稀奇上家动不动就动南桥,没事动啥南桥。幸好焊接良好,不用我费心。虽然很简单,也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。

网友:
补一张EC给的KBC3_ALWON电路图

EC能给出KBC3_ALWON信号。EC应该是工作了的

网友:
不错的贴子, 很详细
现在很多上家都把小问题変得复杂, 有时候更変成绝症

网友:
很值得学习的一帖,受益匪浅

网友:
呵呵,努力中,一定要达到像LZ一样的,具体思路的维修.

网友:
学习了,好的维修思路要培养出来

网友:
楼主是高手,我刚刚开始学修本本,到现在都没有思路

网友:
楼主犯了个 错误   掉点拆机首先查 各个电压的阻值  5V值小  分清前级后级  完全001要注意FB
电击6227发烫  就是他了  拆了 量5V阻值  正常   根本用不着图纸

网友:
是的。犯一次就长记性了

网友:
很好的思路!!!

网友:
楼主的烧电的方法很管用。学习到了

网友:
现在很多上家都把小问题変得复杂, 有时候更変成绝症

网友:
  给楼主提个建议   断开后级 动电感容易出问题       因为温度过高可能会让L 乍见短路的  把L 前级的Q 断开 也可以的 ~

网友:
还没修过DELL的机子

蔡义洪 -5 重复灌水

网友:
经验之谈    "只有在失败中才会成长"

网友:
菜鸟,学习下。。。。。。。

修德人才 -5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楼主说 的 很详细,高 啊

网友:
吴朝军 -5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很受用了

网友:
这机器掉电之后应该不能再触发了吧,得拔掉电源再开才能行吧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