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过内存,请教高手!~

楼主(2010-09-28):
小弟自学!~半吊子。修块科脑主板,DDR内存,测试卡显示C1,不过内存,测第7脚电压为1。53V不正常[正常应该为2。5V吧]。测供电三极管,D极3.34V。G极为4.85V,S极为2.64V。,应该是正常吧。为从下手了。最后测下对地值,D极为014,S极为026,G极为714。是否有问题?不知道问题在哪了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断线,还有你看看排容,排阻,有没掉,要么是你数错了,清理下看看能过不、

网友:
楼主不会数错或量错地方了吧!!也有可能,烧坏内存,把供电线烧断了!!仔细观察,!!有条件用打阻卡测供电和打阻,,准确一些!

网友:
那S级和第7脚是不是通的?还是有阻值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数错!~刷过槽也没用,现在供电三级管换了个,还是一样问题。没地方可以短路拉低电压了呀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通的啊,阻值为433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跑第7脚线路,怎么就跑进北桥了,不解??

网友:
哪就是说北桥有问题咯  ,  你再看看是不是上拉的电压低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测的第7脚是测的板背面吧?要测板正面第7针,供电管S极电压2.64V,内存槽上才1点几V如果线路没有烧掉的话就是你测错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没测错呀,正面第7脚。无从下手?北桥会影响到内存电压吗?

网友:
别管第几脚了,有2.64就是对的,换根内存试试

网友:
扎下到北桥的AD线吧``

网友:
我是没看过 内存槽 背面 脚位图 我都是测  正面 180脚的
按说 S极2.6V应该对啊
你测量下 180 和S极之间的阻值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C61的板子不过内存,测量内存工作条件都有,最后更换IO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在测复位和时钟了,若都正常先刷BIOS!

网友:
我遇到个板子非要死压南桥,内存才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