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具了,L-VK8TM保存BIOS后不跑码!!

楼主(2010-09-28):
    客户刚刚拿来板的时候是北桥已经明显烧了,而且表示钱不是问题。用联想的就是米人(从这台机得出的经验)。
    换北桥,上机,一路的跑FF,C1,C3,C5,25,2D,33,52,65,75,7F,已经显示了,交货收钱。
    第二天早上机又拿回来了,连机都开不了了。一上电,不跑码,习惯的放一下COMS电,跑得又欢快了。发现问题了,一放电就能跑码,保存后不跑码了,以前碰到这种故障,很少修得好,决定跟它耗上了,我X
   刷BIOS,无果,我X,换南桥,换CPU,涛声依旧,杯具了,兄弟们指条路吧

网友:
先查各组供电,再查时钟,最后再查复位,别着急,反正钱不是问题,那么咱们既然和它耗上了,时间也不是问题,继续努力,希望你能修好,然后传点经验给大家!!!

网友:
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BIOS没刷好吧。换个B IOS 资料再刷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兄弟了,问题是供电用表量都有,波波我没有,时钟也搞不了啊

网友:
哪你看看是不是连着coms的充电的电容坏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查一下RTC电路。

网友:
终极解决方法:上淘宝买一块二手的给他换上。因淘宝上这些二手板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