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升级CPU要注意什么,什么样的可以替换

网友:
不是吧,这问题在这里问也有点夸张了吧。
往卖的贵的CPU选,只要能塞得进你的CPU座子就行了

网友:
太雷了.... LZ 这种问题你去百度下 答案就全有了

网友:
注意你主板的前端总线最大支持多少频率的U。支持多少主频的U

网友:
你们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什么叫做可以塞到U做的就可以上啊  那么都是478的座子 就可以全上吗 ????

网友:
接口一样,核心相同基本就可以换!!!但有的芯片组也支持不同核心的U

网友:
你得看你的主板芯片组支持啥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