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   今天遇到一样ASUS M2M-E     AM2的主板本来想升级BIOS没升到害得别人的机子不跑码了    下载下来的全都刷不进去显示编程出错    把原来的BIOS重新刷回去既然不跑码FF    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  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   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把BIOS清空再刷试试。。你第一次升级不是用编程器刷的吧。也可能BIOS坏了。

网友:
是用编程器刷的  清过COMS也没有用  我还以为接口不行我又把BIOS 直接焊在板上都不行

网友:
好猛呀,居然直接焊接到主板上了。呵呵,找个一样的芯片,重刷下试试。

网友:
见到很多了用软件刷不了 最后还是要用编程器清空刷一次就行。

网友:
一开始就是用编程器刷的没有用软件刷就是刷不了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可能是BIOS芯片出问题了,换个芯片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