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0E维修经验

楼主(2010-09-28):
客户送来一台IBM R50E,不上电池电流为0.24,一看就知道短路了,应该有发烫的地方,拆机后发现南桥发烫,拆下后待机为0.03,电流正常,换好的南桥后触发电流到0.85A不走了,上假负载测得CPU供电正常,PG,复位都正常,这个时候CPU应该读BIOS跑码才对,手头没示波器,查BIOS电压正常,查BIOS电压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下,发现PCMCIA控制卡发烫,拆掉后码跑到69后停了,在基地搜了下,说69有可能是南桥,北桥,内存,BIOS的问题,清洁内存插槽后码跑到5C亮机。

网友:
PCI控制器发烫待机电流应该不正常才对呀,为什么楼主的待机显示正常呢?

网友:
是触发后才发烫的

网友:
好,以后多上传些经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