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进 笔记本主板维修 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0-09-28):
今天我i修了笔记本 是开机不显示 黑屏 是清华同方的  都出现好多次了 这本子我以前就是这问题 我换过块主板好了  可是用了一段时间 客户又拿过来了 又出现那问题了  是集显 主板也查不出来问题 请教下高手????????   肯定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不可能吧   那我就修不好了啊 ???????、

网友:
天`  2#真的是墙头草啊```  你怎么不说屏线坏了?
刚排除主板 就顺风倒..

网友:
你可以外接一下。外接可以。就是屏线和显卡问题。一般显卡问题比较多。

网友:
我外接了还是不行啊?????、、、

网友:
你确定电流都过了?    不会档内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