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屏电路上的三端稳压IC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屏电路+5V进来一般都会经过一个三端稳压IC,问题来了,1、这个IC是什么型号,2、这个IC稳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,各脚的标准电压值是多少,3、这个IC能用主板上的1117IC代换吗?
求高手指教了
主板

网友:
应该是7805的三端稳压

网友:
不好意思错了,你是说5V转3.3V吧,这个不是用7805

网友:
1117-3.3或者是1117-ADJ

网友:
完全可以使用1117代换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高手解答,我还想问一问,一般屏显IC的供电一般是3.3V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