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N

楼主(2010-09-28):
开机上电不跑马,电压正常,除(内存电压才0.8v,VREF0.4V,我换了内存的供电管还是一样)有复位,此主板上754cpu,一代内存,有谁知道该怎么搞吗?
cpu
主板

网友:
K8N的板桥虚的挺多的

网友:
供电都不正常了先修供电 吧。查内存供电管的控制有没问题。

网友:
復位燈是不是常亮?要是的話先把內存電壓修正常

网友:
查内存的mos管 输入跟控制电压

网友:
查内存8只脚的控制IC

网友:
tdjackhu
的帖子
论坛搜一下 K8N通病吧,两个管都要换。换了不好查跑内存供电管控制极芯片的工作 条件

网友:
内存供电不正常啊。。先修它出来啊。。LZ修出来和大家说声。。。

网友:
查它的控制极

网友:
换内存核心的mos管和与之相连的滤波电容。。。再看看有没有用内存核心做输入转换的供电,比如有些南北桥供电和cpu参考就是...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好了,换内存MOSQ74管无果,它的控制集是来自一个三级管Q1,换Q1 ok.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板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