缺色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RGB有一组为68.其他两组都是75.。开机却色。拆掉68那组的一个电容打对地阻值还是68
可是在其他卡上拆下来的电容换上去三组都变成75了。。可是还是缺色。做个BGA了。结果还是一样。是不是核心坏了.

网友:
我也遇到有个却色的显卡,但是RGB三个阻值都一样,BGA也做了,还是却色,但是用DVI接口就不却色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呀

网友:
应该是核心坏了

网友:
这个明显的是GPU坏造成三基色有一个对地值偏低。

网友:
跑线 都看到哪里    不行就多加个元件,加大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