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A51e 待机电压正常,pc87541无69脚的SUS-C(S4)信号?

楼主(2010-09-28):
benq A51e 待机电压3V,5V正常,电流0.01A(感觉有点偏小啦),按开关后,电流0.05A(也是有些小,且不上升)
pc87541(EC)无69脚的SUS-C(S4)信号?SUS_ON信号,MAIN_ON的信号也无,EC的第24脚输入S3信号,EC收到S3.S4信号后,首先开启S5_ON信号,S5_ON信号有3.3V,是EC坏,还是南桥坏啊?没思路了,

网友:
接上电源的时候,EC的171脚会收到一个复位信号,此脚的电压为3.3V,此时代表南桥已经复位.检测到有复位信后,待机电源会为它提供电压,工作电压送到EC的34脚.45脚.123脚.136脚.157脚.166脚.当复位电压和待机电压具备之后,在晶振那里会产生一个振荡电压,在0.6V左右.示波器可以看到振荡波形,频率在32.768.这时,电脑处于待机的情况,等待下一步的开机动作.给EC一个开启信号(电源开关按下).POWER-KEY的第2脚(另一脚接地)一个开启的低电平脉冲信号送给EC,EC开始工作,它从第4脚输出一个POWER_BOTTON信号通知南桥,输出一个低电平,这时候就拉低了旁边一个二极管的负极.通过此二极管输出一个低电平送至南桥,南桥收到后开始工作,发出S3.S4信号(EC69脚为SUS-C(S4)信号),EC的第24脚输入S3信号,EC收到S3.S4信号后,首先开启S5_ON信号,SUS_ON信号(此信号的作用是开启3.3V和5V电压),当3.3V和5V开启后,还要为EC开机提供输送电压,EC收到此电压后,EC其它功能就开始工作了.这时就发出,MAIN_ON的信号,从155脚输出总的电压开启信号,就开始开启各组电压,比如内存,北桥电压,这些电压正常后,EC会从28脚输出一个POWER_OK的信号给CPU供电芯片,通知所有正常.开始下一步工作,同时EC的第3脚还输出一个VALL_ON信号,通知CPU供电芯片可以开启CPU供电了.此时电脑正常工作.

网友:
楼主的主板料号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