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七彩虹的板子进不了系统,

楼主(2010-09-28):
今天遇到一块七彩虹的板子故障是进不了系统连WINDOWS滚动条都看不到就卡了,重装系统没搞定,CMOS放电也没搞定,内存换了还是没搞定,后面以为硬盘坏了,想了一想问客户要资料不,他说无所谓,我把硬盘重新分区,搞定,收了50元, 。。。。一直没弄明白什么原因,谁能解释下,中的什么毒,或者不用重新分区的搞定方法,希望和高手们探讨探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果是坏道,重新分区未必能搞定吧

网友:
分区表损坏,用diskgen重新寻找分区表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引导分区错误。这种问题经常遇到的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怎么都进不 去,什么都换过了,最后换了快板OK

网友:
分区表坏了  要是用DISKGEN  还不行的话  就把分区表修复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都已经说了重新分区,搞定了。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分区表的错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