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上面三分一变亮,且有拖影,下面三分二正常,有没 ...
液晶屏上面三分一变亮,且有拖影,下面三分二正常,有没有人修改这种故障?

楼主(2010-09-28):
明基的19"液晶,07年8月底买的,刚过保就坏了
现在想自己拆开来修修,屏电路我还没有成功修好的案例,所以先求助各位,这种故障一般是哪里的问题?
求助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决。

网友:
我修过方正24和这个毛病一样的。 是电源板了问题,具体原因不知道,你可以用通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试一下,确定到底是哪里坏了。

网友:
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是屏坏了没得修。

网友:
修过,是屏坏了,,,,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大 用通用版试下 确定下问题 上次弄了个现象跟你说的一样的 后来是屏坏了

网友:
平坏就没救了?

网友:
側邊的DRIVE IC 脫悍了,用飛線接上去就好了

网友:
HP 的一种型号见过几次,全是这样的现象,没得修,屏坏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上电路的IC脱焊了呢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AOC 197+ 换通用板测试 故障依旧,屏电路不敢弄,直接打成废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