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GE-MX跑07

楼主(2010-09-28):
华硕P4GE-MX主板,开始检测时,发现U座虚汗,加焊后能跑码,可跑到c3-b0-07就反复重启,一直C3-BO-07循环。内存条换过,测试各电压,时钟都正常。IO加焊过,BIOS没刷(编程器有点问题)。按过南北桥,没果。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

网友:
先在内存部分详查,如果不然,U座可能还有问题

网友:
刷BIOS拆串口换IO

网友:
是呀,BIOS一定要刷的,换一下IO也行呀

网友:
IO问题,

不用多想,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BIOS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07循环查IO的两个时钟有没有正常,正常的换IO
换了不行再拆串口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