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B730S不开机超纠结维修一列

楼主(2010-09-28):
神舟不开机超纠结维修一列
机器到手测试插上适配器触发后电流上到0.35A附近不动。。过大约1分钟左右。电流上到0.56左右跳变。但是还是不显,确定是板子上的问题了。二话不说。拆机器。。
拆出来后。因为电流可以上到0.35A左右。基本可以排除短路。所以直接加电测试。。测VCORE。正常有电压输出。在测了下其他各大电感。也有电压输出。此时诊断卡复位灯长亮。正在测量中。突然听见有电感过流的声音(滋滋声),此时诊断卡复位灯闪烁。大约过5秒左右。电流也上到0.56A左右并有跳变。复位灯熄灭。此时。重新触发。可以跑码。有时档2R20。有时可以亮机。
接下来要找到那个电感发出的声音。但是此机只要正常跑码后在开机。电流跳变正常。没有电感过流的滋滋声。没办法。拔掉DC头让它冷一会再测。过上5分钟左右,再次通电触发。电流档在了0.35左右。赶紧把板子帖到耳朵旁听。经过反复几次。确定是标号为PL16的这个电感发出的声音。查图纸1.产生05V电路上的电感
此时走入了误区。一直在产生这个电压的电路和负载上徘徊。。先把此电路中有极性的电容换了。测试。。涛声依旧,,在换MAX1845。不行。。换成对MOS管。。还是不行。。换稳压二极管。。基本上产生这个电压的相关元器件都换完了。还是不行。
此时想到。不会是负载有问题吧。。复位不正常。难道南桥不良。。VCCP也到南桥。有BGA返修台。那就先换个桥吧。。换完。不幸的事发生了。。故障依旧。。此时有点烦躁。一不做二不休。北桥也换了得了。。换完后。。。崩溃了。。故障还是依旧。。。此时想。在这样搞下去。自己真成了三把刀了。看来还是那个信号不正常。导致电流上去不。南桥发不出主复位。
翻看图纸查信号吧。自己各大供电都OK。那VCORE就应该发出PG和时钟开启信号了。翻到VCORE电压产生的地方
VCORE电压的供电芯片是MAX1907.HWPG3.3VOK。。测CLK_EN# 低电平。看图纸还有个MVP_PWG。测量发现只有1.2V,停顿了会,发现电压在慢慢升,当升到1.5V左右时,PL16就会发出滋滋声。且复位灯闪烁。升到1.8V时。复位灯熄灭。且电感无声。
此时心中窃喜。终于找出真正问题了。从图中可以看出此信号由3V经过一个10K电阻提供上拉。PR33的另一端测量标准的3.3V。这段电压却从1.2V左右缓缓上升。当看到图纸上还有一个C570的电容对其进行滤波。心中一阵狂喜。不会是电容漏电吧。二话不说。。拆了它先。。拆除C570后。触发。。电流直接上到0.56A附近。来回跳变几次到0.95A附近。代码跑到FF49.。应该亮机了。接屏测试的确亮机了。想到此机多触发几次。可以跑码。有一定几率可以亮机。大部分档代码2R20。想着还是多测试几次再说吧。。经过一天冷机反复测试。每次都可以亮机。也不档2R20代码。至此。故障修复!
本次维修非常失败。万幸中的换桥没有失误。一个小小电容的问题,让我最少换件20个以上。南北桥各一个。再次。提醒一下大家。维修一定要细心。冷静分析故障原因。盲目下手。只会给自己增添更多的麻烦!
佰特小毋

网友(点评):
先下来看看 什么问题 共同进步

网友:
此电路中的IMVP_PWG信号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应该是cpu电压正常以后返回给南桥的信号吧,然后南桥再把h_good信号回给cpu

网友:
LZ怎么 会注意到哪个信号呀

网友:
既然VCORE已经产生正常。那负责产生VCORE的供电IC肯定会发出PG了。你看图就知道。这个信号跟HWPG离得很近。。

网友:
评分。评错地方一次。不好意思哈哈哈。我也想知道那个信号是什么意思。致于国产板。漏电的是很多。但要查起来。还真难

网友:
评分。评错地方一次。不好意思哈哈哈。我也想知道那个信号是什么意思。致于国产板。漏电的是很多。但要查起 ...
引用 网友A:

从故障现象来看。南桥需要这个信号才能产生主复位。期望高手来解答。。先谢谢小偷哥前来帮顶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IMVP_PWG这是由CPU核心电源管理器产生输出给ICH4的代表CPU电源正常的电源好信号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能报个板号吗  我想下个图纸研究下啊  或者你把图纸上一下  谢谢了啊

网友:
这板子难搞哦 这板容易出这样的怪问题

网友:
神舟的电脑,毛病就是怪.

网友:
楼主能报个板号吗  我想下个图纸研究下啊  或者你把图纸上一下  谢谢了啊
引用 网友C:

图纸基地上有。我就不上传了。。

网友:
厉害呀,IMVP_PWG信号过来是电源好信号。

网友:
学习了,好的维修思路要培养出来

网友:
这机子有时确实很难搞,小电容漏电是最难找的。

网友:
此机难搞的地方时电感的过流声。。时有时无。。

网友:
楼主北桥都换了吗?

网友:
学习了 比我厉害的太多了收藏以后留着用啦

网友:
修神州的有风险

网友:
方正神舟的机器我很讨厌,这些机器换桥我感觉成功率比较低。

网友:
好贴,现在发现好多板子上电都正常,就是没复位,值得参考。

网友:
最近修了两台这种机,都是二修机并且都被人干过北桥,到我这不放心都再换北桥。故障还是一样。看你这个我还真要去查查这

网友:
学习了,神舟的机器真的是很怪
都不稳定,我都不想修

网友:
神Z的本本这种故障现象好像挺多的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IMVP_PWG引起电感有问题?
我看图怎么是PL16先有,再有IMVP_PWG哦 !

网友:
谢谢LZ分享,思路分析敏捷,上电时序掌握不错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  分享  我一般修上一会 脑子就大了

网友:
这个信号,是发给南桥,告诉南桥,CPU电压,已经正常产生,进行下一步工作。

网友:
神舟的机子口碑不怎么好啊

网友:
不错,楼主维修精神可佳。IMVP_PWG是CPU供电发给SB的电源好信号吧,有此信号南桥才相继发出PCI-RST

网友:
楼主说的几个信号都看得不是很明白,CPU电源芯片到底要发出多少个PG信号啊?

网友(点评):
IMVP_PWG这个信号才是由CPU核心供电芯片给南桥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本人对HWPG这个信号还是搞得不太明白

网友:
楼主不知道修的几年本本啦  牛人啊

网友:
学习了维修的好思路,就是先简后难。

网友:
真的是望闻问窃啊,学习到了

网友:
神州拆机有风险

网友:
很好的例子啊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神州的板子就是容易出问题,而且老是无缘无故就点不亮了
郁闷......

网友:
我的神舟B730S笔记本也坏了,也是不开机,维修费花了300还是那样,不知道故障部位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IMVP_PWG引起电感有问题?
我看图怎么是PL16先有,再有IMVP_PWG哦 !
引用 网友D:

当时我也郁闷。要不是仔细想了下。估计这板就修不出来了。我当时的思路是既然诊断卡复位灯在不停的闪。那可能产生主复位的那个条件不稳定。所以就反向查HWPG。。大家看过图纸可以看到。那个信号就在HWPG上边。所以顺手就测试了下。发现电压在慢慢升起。。后来想想了。。可能IMVP_PWG不稳定。导致南桥相关模块不正常。电流增大(可接电流表测试)。导致PL16过流。发出响声。。
由于机器已交付客户。所以无法测试上述想法。。

网友(2010-11-05):
CLK_EN#我看图纸,应该为高电平有效吧,,怎么是低电平,,请教解答

网友:
MVP_PWG是什么信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