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到98就掉电是咋回事?

楼主(2010-09-28):
客户送来一块联想L-I946F主板,没说具体的病因,外观看有五个6.3V1000的电容鼓了。换上后量各处电压正常。于是上电试机,刚开始跑码就不是正常码:有2A、38、68、90、98稳定。后来跑到98以后直接就掉电了。重启后跑到98又掉电。复位灯常亮,偶尔有闪烁。不知是何原因,请高手指教!!!

网友:
能说下代码跑的过程吗?只有知道这些我才能帮你分析,而不是看最后一个代码是什么就能给你个负责的答案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的是卡在98就不跑了,怎么修?

网友:
不懂!求正解!

网友:
应该是有短路现象吧,你查一下各供电管的对地电阻吧

网友:
先换个桥不行、、、应该是总线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卡在98那时应该有显示才对呀,如果没有的话是的问题哦

网友:
卡在98一般都是当显卡,看下你是不是有独立显卡,要么就是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联想的板子 通病座子虚焊

网友:
有显示了,你换条内存试试,有些内存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修好了,
      是一个跳线帽的问题。
         开机哪边的跳线~

网友:
主板上的供电不稳定。。。。。应查一查有没有虚焊或有轻微的短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今儿客户拿来主机,说开机后几秒钟就停,插卡测跑到25 26就掉电了,后来把开机跳线拔掉就好了,换个开关一切ok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刷个BIOS

网友:
我有碰到过好多跑到26掉电的,就是没有解决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