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谁有扫描仪的维修资料?

楼主(2010-09-28):
我有一台BenQ 7650扫描仪,电脑不能识别。我想试试修一下。不知谁有扫描仪的维修资料?
电脑

网友:
里面就一块小板 要什么资料啊 看看USB的5V滤波电容有没有鼓, 保险有没有烧 没有的话直接判死刑吧

网友:
里面可不是一块小板,集成块有不少,线路也挺复杂。主要是想学习技术。

网友:
先换USB线,看是电脑还是扫描仪,如果是扫描仪拆开测主板

网友:
先拆开检查,没发现鼓包、烧坏的元件。倒发现有两个1117和两个34063。34063没测量,从简单的做起。发现1117-5v的电压只有3.3v。试把输出脚断开,再测还只有3.3v。用一个7805外接上,试机。发现新硬件了。没想到就这样修好了。

网友(2010-10-29):
检测下USB 的阻止是不是正常的,不正常就沿着USB数据脚跑线,看看有两个保护电阻坏里没有,没有坏就是主芯片坏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