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51跑码 FD[未通过]

楼主(2010-09-28):
维修过程:1:CPU3000拆下拿到其他板正常。2:测量电压正常。3:加焊北桥(如图)好了。

网友:
能不能说清楚些呢?看着让人模拟两口

网友:
跑码FD,北桥散热器取下来,风枪是850A开到450度,加焊50秒。

网友:
跑码FD容易想到CPU挂了,电压测量论坛很多

网友:
51的板北桥爱虑焊。你这里焊应该用不久又得返修。

网友:
再虑焊做脚 哦

网友:
主板没启动,清空BIOS和检查主板CPU供电部分输入电压

网友:
习惯  了    快啊

网友:
此板加焊用不久。最好要拆桥重做。这种是NF芯片的通病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是新手,可以说说怎么测试CPU输入电压吗?

网友(点评):
CPU电压在座子边的电感上测

网友:
这样很容易返修的 用BGA焊接比较可靠

网友:
又是个牛人,能用风枪做BGA的,应该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的。

网友:
上次我用风枪用废板试了下!一下子挂了!你们是怎么搞的教教小弟我怎么样才不会挂!

网友:
一般的风枪加热   能用一个星期呢   算老天照顾你哦!

网友:
啥啊,那啥,你咋知道我是跑堂的,你们继续啊,嘿嘿。我拿个板凳#……

网友:
时钟,复位不量一下,直接450焊桥,楼主人品高啊.楼下的说到风枪做桥,返修会高吗?我用STEINEL司登利热风枪做桥,一年多了还没见返修呀,不知道一般风枪是指什么类型的风枪?

网友:
一般风枪是指什么类型的风枪

要么是850,便宜死
要门是白光风筒,贵死

我只有这两种。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