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液晶显示怪毛病,折一下机子毛病就好。

楼主(2010-09-28):
我修了一台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,毛病是通电指示灯不亮。按键也不起作用。但是我把机子折开以后,加电试正常,再装机测试也正常。烤了一天的机子也正常,让客户拿 回去。可是客户第二天拿回来说又不能开机了。我加电测试果然也不开机。我又把机子拆开测电源电源输出。输出正常,再次装上,机子正常了。这次再也不让客户取走了。连试了三天没有问题,让客户取走。可是没过几天客户又拿机子来说还是不能开机,我一试是不能开机。可是把机子再次拆开,加电一试又能开机了。客户说家里的电源没有问题。同仁们我该怎么办好啊

网友:
建议仔细检查时否有虚焊的地方,可以用敲击法断定电源好坏。实在找不到问题,就代换整块板,验证问题部位。

网友:
呵呵,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,是AOC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 把我害惨了,被客户投诉二次了,电源板也全部加焊了,也不行,后来换整个电源板OK

网友:
很明显是虚焊的问题

网友:
我看是元件不良,软故障,不好修,我修块高压板就是那样,后面没法了只能找个通用的换上去

网友:
我也有快有时候不通电的板子加焊了还不知道结果呢,再不行的话也要换板子了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联想的也是这样,但没有你的频率高,我的是几个星期出现一次,还在测试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