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我的显卡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我有块盈通的RX1650GT HM256GD3显卡,插上主板,进入系统用多久都没问题,一旦重启的就会报错,一长两短,换其他的电脑也是一样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我有个朋友做维修的说有可能是BIOS出错,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高见?

本人已解决了,是gpu问题、bga重焊核心解决了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应该是接触不好。。。晃一晃显卡。或擦擦金手指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7600gt情况跟你一样、最后是gpu问题、bga重焊核心解决了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你说得不错,是gpu问题、bga重焊核心解决了问题,不过不知道能用多久,能弄好就幸运了。

网友:
试一下楼上的方法,死马当活马医.

网友:
把金手指搞干净点。查一下显卡的复位脚的门电路或电阻是不是变值。

网友:
刷BIOS试试啊

网友:
这个情况应该和显卡的使用环境有关,我碰到的一般都是机箱里进了老鼠要把板洗净再检查被腐蚀的东西

网友:
接触不好吧,擦擦